将STM32F429超频的话,要特别注意延迟参数设置,正因为如此,F429的超频价值并不大

楼主(2018-01-27):
(图片)

网友A:
最大能超到多少,,f1的话最大到128MHz。串口能用,其他外设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能超到多少,,f1的话最大到128MHz。串口能用,其他外设没测试。

可以超频到250MHz以上,只是性能没有提升。

网友B:
最近闲着无聊测试了一下,自己写了个简易版的malloc,分别测试429在168M跟216M下面的结果,好像还是有一点点性能提升的。。。。编译器用的IAR8.1,优化全都关
void testMalloc_sram()
{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int temp = 0;
    addr = (unsigned char *)mem_malloc(30, MemHeap);
    while(addr != NULL)
    {
        temp = (rand() % 20) + 5;
        addr = (unsigned char *)mem_malloc(temp, MemHeap);
        mallocTimes++;
        if((mallocTimes % 2 == 0) && (addr))
        {
            mem_free(addr,MemHeap);
        }
    }
    usage = memGetUsageBytes(MemHeap);
}

这是简易测试代码,就是一直分配25字节以内的小块直到申请不到内存了。然后在每一个mem_malloc()开始的地方置位PA9,在return之前清掉PA9,测试结果如下

C库的rand()并不是真随机数,每次调试最后一次申请的结果都是申请18个字节,所以两次测试中申请释放的过程应该是差不多的。好像在216M下面跑要比168M下面跑快20%左右,当然跟频率提升不成完全正比。
也不知道这样测有没有啥子问题。
最后还测试了一下IAR优化全开,全面提升了将近25%,IAR优化相当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闲着无聊测试了一下,自己写了个简易版的malloc,分别测试429在168M跟216M下面的结果,好像还是有一点 ...

主频起来后,CPU的计算速度会有一定的提升,部分支持超频的外设有一点提升。像一些比较综合的例子,提升主频后,基本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频起来后,CPU的计算速度会有一定的提升,部分支持超频的外设有一点提升。像一些比较综合的例子,提升 ...

所以其实只是指令执行变快了,但是从flash取指速度还是一样的,瓶颈一直都是在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