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F103ZET6 STemwin 颜色不对解决方法

楼主(2018-01-28):
最近刚接触EMWIN,自己打样了一个板回来调试。用的屏是3.5寸 分辨率:480*320  控制芯片是R61529 。                           屏我已经正常驱动,但是现在存在个问题。                          就是颜色不对,由于是初次搞这个,不知道如何着手。具体现象间下图

                          还请大家指导一二

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

网友A:
你现在用的那个版本emWin库。

看下你配置中颜色格式用的GUICC_565还是GUICC_M565,切换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用的那个版本emWin库。

看下你配置中颜色格式用的GUICC_565还是GUICC_M565,切换测试下。

用的是5.26的      GUICC_565显示的颜色是上面图片的。
若换成GUICC_M565   测试代码的底色就会变为黄色。
下面图片是M565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5.26的      GUICC_565显示的颜色是上面图片的。
若换成GUICC_M565   测试代码的底色就会变为黄色 ...

检测下你的FSMC数据线,是不是没有正确匹配,感觉是数据线没有正确匹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下你的FSMC数据线,是不是没有正确匹配,感觉是数据线没有正确匹配造成的。

你是说FSMC_Dx数据线顺序不对?    但是都能显示了啊      我的理解是:若是错的话,应该是不能驱动的。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我的接发是FSMC_D0-FSMC_D15 对应LCD_D0-LCD_D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FSMC_Dx数据线顺序不对?    但是都能显示了啊      我的理解是:若是错的话,应该是不能驱动的。  ...

对,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忘了这种屏还要配置寄存器。

建议先不使用emWin,裸机测试下,显示红色,黑色看看是什么效果,如果裸机能够正常显示,emWin也是没有问题的。emWin建议使用通用驱动方式,不要使用emWin自带的驱动,不方便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忘了这种屏还要配置寄存器。

建议先不使用emWin,裸机测试下,显示红色,黑色 ...

好的   谢谢     我按照你的方法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忘了这种屏还要配置寄存器。

建议先不使用emWin,裸机测试下,显示红色,黑色 ...

初始化驱动是我自己写的,你说的通用驱动方式是说的打点那些函数吗?

网友B:
楼主你把屏的RGB设置能BG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始化驱动是我自己写的,你说的通用驱动方式是说的打点那些函数吗?

是emWin的底层驱动接口文件,我们的V5和V4板子emWin一直用的通用驱动,即文件:GUIDRV_Templat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把屏的RGB设置能BGR

我试了,他和GUICC_M565一样效果   测试代码的底色变为黄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emWin的底层驱动接口文件,我们的V5和V4板子emWin一直用的通用驱动,即文件:GUIDRV_Template.c

哦哦   好的   我先试试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emWin的底层驱动接口文件,我们的V5和V4板子emWin一直用的通用驱动,即文件:GUIDRV_Template.c

版主,你好!我试了不用EMWIN   直接驱动。   发现我让它分别显示红色(GUI_RED:0x000000FF)和蓝色(GUI_BLUE:0x00FF0000),但是都显示黄色。    我让它显示绿色(GUI_GREEN:0x0000FF00),它却显示蓝色     这是怎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我试了不用EMWIN   直接驱动。   发现我让它分别显示红色(GUI_RED:0x000000FF)和蓝色(GU ...

你的这个屏是不是用的16位色,如果是,你要转换下颜色值。用16位色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屏是不是用的16位色,如果是,你要转换下颜色值。用16位色显示。

转换颜色值?emwin默认不就是16位的吗?我的屏也是16位的      如何转换呢?能不能提供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换颜色值?emwin默认不就是16位的吗?我的屏也是16位的      如何转换呢?能不能提供下    万分感谢!

我说的是你的裸机显示,你的裸机显示红色,蓝色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你的裸机显示,你的裸机显示红色,蓝色正常吗

就是裸机,我让它分别显示红色(GUI_RED:0x000000FF)和蓝色(GUI_BLUE:0x00FF0000),但是都显示黄色。    我让它显示绿色(GUI_GREEN:0x0000FF00),它却显示蓝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裸机,我让它分别显示红色(GUI_RED:0x000000FF)和蓝色(GUI_BLUE:0x00FF0000),但是都显示黄色 ...

你的屏在裸机状态不是16位色么。

你所说的红色(GUI_RED:0x000000FF)和蓝色(GUI_BLUE:0x00FF0000)是24位色的颜色值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屏在裸机状态不是16位色么。

你所说的红色(GUI_RED:0x000000FF)和蓝色(GUI_BLUE:0x00FF0000 ...

是的啊,也就是说EMWIN自带的是24位的色码表,  16位的需要自己去修改了?       emwin输出的是24位的色码吗?

网友C:
大神的意思是,你的屏是16色的,你不用emwin,然后刷色块。看红色(1111100000000000,0xf800)是不是红色。(0000011111100000,0x07e0)是不是绿色,(11111,0x01ff)是不是蓝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的意思是,你的屏是16色的,你不用emwin,然后刷色块。看红色(1111100000000000,0xf800)是不是红色 ...

最后的蓝色打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的意思是,你的屏是16色的,你不用emwin,然后刷色块。看红色(1111100000000000,0xf800)是不是红色 ...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按照你的意思试过了,让他显示红色(0xf800)他显示黄色 ,让他显示黄色(0xff80)他显示红色。可以确定是屏幕设置问题,现在在看手册(全是英文的有点懵)。。。。。。。。。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是因为屏幕初始化的时候没有将oxC0寄存器的REV位置1造成的。。。。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是因为屏幕初始化的时候没有将oxC0寄存器的REV没有置1造成的。。。。
      谢谢各位的 ...

楼主:
谢谢!大神的指导

网友D(2018-06-13):
引用 楼主:
初始化驱动是我自己写的,你说的通用驱动方式是说的打点那些函数吗?

  您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自己写初始化驱动,应该如何入手。是看手册,根据各个寄存器,一个个寄存器配置,还是参考一些驱动代码做修改。

楼主(2018-07-21):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自己写初始化驱动,应该如何入手。是看手册,根据各个寄存器,一 ...

对的,自己写只能是这样了。   或者你向屏的厂家索要,一般都会有历程提供,里面就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