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推荐一个emWin项目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触摸校准的方法,已经在二代示波器用上

楼主(2018-01-29):
有时候我们做触摸校准界面,需要在特定的界面才可以进入触摸校准状态,非常繁琐,这里为大家推荐一个超简单省事的方法。

以V6板子的二代示波器为例,大家可以随时按下K1按键做触摸校准,不管当前示波器打开的是那个界面。

hTouchWin = WM_CreateWindowAsChild(0,
                                                        0,
                                                        800,
                                                        480,
                                                        WM_HBKWIN,
                                                        WM_CF_SHOW,
                                                        _cbTouchCalibration,
                                                        0);
WM_Exec();
WM_SelectWindow(hTouchWin);

/* 执行触摸校准 */
TOUCH_Calibration();

WM_SelectWindow(0);

WM_DeleteWindow(hTouchWin);
WM_Exec();

楼主:
当然,也可以更加省事些,上电前按住触摸屏,就优先进入触摸校准界面,这个在实际项目中使用也非常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也可以更加省事些,上电前按住触摸屏,就优先进入触摸校准界面,这个在实际项目中使用也非常不错。

我之前采用过,上电前按住屏的方法进入校准,但是也存在一个弊端,就是如果屏是用于水平放置的设备或者仪器上,用户不小心放了个小东西(比如U盘)在上面,开机也会进入校准。

后来就改成,上电不能按住屏,而是LOGO开始显示的时候,再长按住屏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采用过,上电前按住屏的方法进入校准,但是也存在一个弊端,就是如果屏是用于水平放置的设备或者仪 ...

也可以像手机那样,按住一个按键上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像手机那样,按住一个按键上电。

嗯,是的,都是比较好的方案。 没校准过的屏,去找个菜单,太难用了, 按屏或者按按键,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