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stemwin 使能内存设备导致的问题

楼主(2018-01-29):
板子自己搞了lcd驱动和触摸屏驱动,但是在使能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后,一次触摸中断就会导致ui从此不刷新了,出现很多条黑线。触摸屏的协议是usb协议通讯的,不使能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又导致了触摸移动有很多残影。

网友A:
你当前的程序模板估计有问题,你关闭触摸是不是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的程序模板估计有问题,你关闭触摸是不是一切正常。

对的 是不是软件驱动的模板没改好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的程序模板估计有问题,你关闭触摸是不是一切正常。

请教一个问题我跑的freeRTOS,但是只有一个任务在刷UI,所以是否需要用带os的stemwin的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我跑的freeRTOS,但是只有一个任务在刷UI,所以是否需要用带os的stemwin的库

你的触摸不要使用中断方式了,改成查询方式读取即可,放在一个任务里面定期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我跑的freeRTOS,但是只有一个任务在刷UI,所以是否需要用带os的stemwin的库

可以的,只要你没有多任务执行emWin就没有关系。

不过最好还是用带OS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触摸不要使用中断方式了,改成查询方式读取即可,放在一个任务里面定期执行。

触摸屏是usb host的,获取数据时候还是要用中断去获取的,但是一调用中断,ui就出问题,想不通 是不是中断影响到了内部的内存设备申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你没有多任务执行emWin就没有关系。

不过最好还是用带OS支持的。

硬汉,能帮忙想想办法吗,触摸屏是通过usb hid通讯的,采用一个任务不断去抓数据,检查到有数据才会去处理,但是一触摸后,ui就出现很多黑线,后面偶尔会刷新,获取数据后并没有调用GUI_TOUCH_StoreStateEx将触摸数据更新到ui,但是还是会出问题,搞了好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能帮忙想想办法吗,触摸屏是通过usb hid通讯的,采用一个任务不断去抓数据,检查到有数据才会去处 ...

搞懂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外接了鼠标,是这个意思不,可以使用我们emWin教程中摇杆操作游标的例子,根据那个接口改就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light=%D2%A1%B8%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懂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外接了鼠标,是这个意思不,可以使用我们emWin教程中摇杆操作游标的例子,根 ...

后来发现是板子的问题,不是软件问题,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