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移植后不能创建任务问题

楼主(2018-01-30):
  移植后创建任务,但是总是提示任务未定义,这是怎么回事?可以确定任务是被定义的,创建函数中可以跳转到定义的函数。头文件包含有任务函数定义。

网友A:
说明你的工程创建还是有问题,建议参考我们的简单FreeRTOS模板对比下,主要是FreeRTOSConfig.h和main.c。其它可以不用管。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还是你在移植过程中遗漏了什么,建议先移植freertos最小系统,跑几个跑马灯任务试试,还有,新建的任务要先声明。

楼主:
新建的任务要已经先声明了。目前不是任务能不能跑的问题,编译都通不过。有几个任务,只有一个任务说是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工程创建还是有问题,建议参考我们的简单FreeRTOS模板对比下,主要是FreeRTOSConfig.h和main.c。其 ...

谢谢您的回复,我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