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A通道复用的疑问

楼主(2018-01-30):
以F429的DMA1数据流0为例,串口5的接收和串口8的发送都在这个数据流里面。
串口5我需要用DMA接收数据,串口8我需要用DMA发送数据,那么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工作呢?
我暂时用的方案是平时一直让这个数据流归串口5接收数据使用,串口8发送的啥时候检查一下
此刻串口5是否在收数据,如果当前正在收数据,则等一下再发送,如果没有在收数据的话就配
置成串口8的DMA配置,发用完数据后再配置成串口5的接收模式。
以上方案我觉得唯一的问题就是如果串口8在发送数据过程中串口2来数据了可能就丢失了。
请问这么做合理吗?硬汉哥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同一个DMA,保证不同的数据流即可。其它的用户不用操心,总线矩阵会去仲裁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DMA,保证不同的数据流即可。其它的用户不用操心,总线矩阵会去仲裁和处理。

像这种两个串口在一个数据流里面,是不是得考虑复用的问题了?每次使用都要重新配置一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这种两个串口在一个数据流里面,是不是得考虑复用的问题了?每次使用都要重新配置一遍。

切不要同一个数据流,数据流不是很多么,换一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不要同一个数据流,数据流不是很多么,换一个即可。

从手册上看,串口5的收和串口8的发没有其它选择了,不像串口1还有2个数据流可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手册上看,串口5的收和串口8的发没有其它选择了,不像串口1还有2个数据流可选。

得想别的办法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