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片内flash只有512k,资源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8-01-30):
片内flash只有512k,资源不够,emwin占用资源比较多,能否裁剪

网友:
够用,需要的图标,字库之类的,存储到外部SPI Flash。

另外不用裁剪,编译器会自动处理的,你没有用到的功能不会生成代码的。

楼主:
408 284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100 248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字库、图片和语音文件都放在外部flash中,功能比较多,还有一些功能没有加,空间差不多快用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8 284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100 248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看下你的MAP文件,看看那个占用比较大,看看有没有优化的空间。

楼主:
我在检查MAP文件,发现emwin占的资源比较多
  .rodata            const    0x0005bdd8    0x1fb0  F32B_1.o [4]
  .rodata            const    0x0005dd88    0x1e84  F32B_ASCII.o [4]
  .rodata            const    0x000615f4    0x1398  F24_1.o [4]
  .rodata            const    0x0006298c    0x1294  F24_ASCII.o [4]
  .rodata            const    0x00066e08     0x984  F13_1.o [4]
  .rodata            const    0x0006778c     0x930  F8x16_1.o [4]
  .rodata            const    0x000680bc     0x918  F13_ASCII.o [4]
  .rodata            const    0x000689d4     0x8f4  F8x16_ASCII.o [4]
  .rodata            const    0x0006a580     0x718  F6x8.o [4]

楼主:
我只用到24*24的字库,没有使用别的字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用到24*24的字库,没有使用别的字库

这种占用空间都比较小,一个只有几十KB。实在不行的话,用个1MB容量的吧,在选型手册里面找个兼容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