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 EasyARM-RT1052] 有没有人用RT1052搞过FFT等DSP处理??

楼主(2018-01-30):
目前有个项目在用H7来开发,用的官方的DSP库,不过发现运算时间还有有点长,在考虑用1052试一下,不过有几个疑问:
1、1050现在有没有可用的DSP库,类似STM32的那个DSP库,应该是ARM的CMSIS-DSP,不过不知道现在是否可以用到1050上面??
2、据国外的论坛上说,CMSIS-DSP库的效率很低,经过优化,可以提升两倍的性能,不知道群里有木有大神做过这方面的优化工作??

网友A:
理论上,你可以拿你在H7上做的和DSP相关的处理代码直接拿到1052上来测,至少从主频上看,什么都不用改就可以提升1.5倍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你可以拿你在H7上做的和DSP相关的处理代码直接拿到1052上来测,至少从主频上看,什么都不用改就可 ...

现在使用CMSIS-DSP库实现的,库里涉及到不少底层的汇编语言写的部分,这部分用1050的芯片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得想办法移植一下估计

网友B:
1. 你想多了,CMSIS-DSP所有M内核芯片都可以跑,只要是M内核就可以跑,跟你用的那个厂商的芯片没有关系。这个库是纯基于内核在跑的,用不到外设。如果你熟悉这个库和1052,基本无痛移植
2.  CMSIS-DSP 库的效率已经很高了,你所说的两倍要针对特定函数做特定优化,而且已经失去了通用的目标。大部分函数优化的价值不大。
3.  另外就是记得开启编译器的最高等级优化和时间优化,所有这些优化全开。

我们早年DSP教程做的时间对比,一个CMSIS-DSP库,一个ST早年的纯汇编库,1024点的区别已经比较小,随着点数增加,基本没有区别。

楼主:
thanks for your reply!
之前拜读过这个教程,算是比较给力教程了
过几天板子到手移植一下
之前用H7的RFFT,已经可以做到1024点(单精度浮点),只要90us就算完,用的Cache,不过有点数据一致性的问题,现在正在解决中,今天看了一些关于Cache一致性的文档,才算有点眉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thanks for your reply!
之前拜读过这个教程,算是比较给力教程了
过几天板子到手移植一下

ST有个视频专门介绍cache一致性问题的,你可以到官网上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有个视频专门介绍cache一致性问题的,你可以到官网上找一下

上午看完了,哈哈
thanks all the same!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午看完了,哈哈
thanks all the same!

你们的产品好高端哦,我用的F103的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产品好高端哦,我用的F103的就够用了

高端算不上,就是运算量比较大,都在考虑ZYNQ的方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端算不上,就是运算量比较大,都在考虑ZYNQ的方案了

网友(2022-12-31):
大佬们rt1064能不能移植这个库

网友:
楼主有没有移植成功 能传授下经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你想多了,CMSIS-DSP所有M内核芯片都可以跑,只要是M内核就可以跑,跟你用的那个厂商的芯片没有关系。这 ...

专业,我最近也是要准备用arm内核处理DSP,关注硬汉大哥的作品

网友(2023-10-21):
引用 楼主:
thanks for your reply!
之前拜读过这个教程,算是比较给力教程了
过几天板子到手移植一下

1024点 浮点FFT ,H7,   只花 90us  就能算完?     不太可能吧. 单位是ms 应该还不至于, 是不是时间少写一个零?

网友D(2023-12-15):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你可以拿你在H7上做的和DSP相关的处理代码直接拿到1052上来测,至少从主频上看,什么都不用改就可 ...

我也想找DSP/嵌入式软件高级工程师帮我解决问题,这个论坛有人擅长DSP/嵌入式吗?最近都在线活跃,高手请联系我zsrfwk@163.com,急需帮助。我们用的是德州仪器TMS320F280049C芯片,光伏微逆变器开发时高压并网遇到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找DSP/嵌入式软件高级工程师帮我解决问题,这个论坛有人擅长DSP/嵌入式吗?最近都在线活跃,高手请 ...

我用过TMS320C6748、还有早期的DSP28xx系列,做电力系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