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一个关于FreeRTOS堆大小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8-02-01):
请问configTOTAL_HEAP_SIZE值的单位是byte吗?记得创建任务的api xTaskCreate中给的任务堆栈的大小的单位是字长(4byte),stm32f407有192k的RAM那这个configTOTAL_HEAP_SIZE的设置为多大好呢?需要考虑那些因素呢?

网友A:
总大小的创建比较省事,首次使用先开个40KB,然后有个专门的函数可以查看动态内存剩余,xPortGetFreeHeapSize()。
留有5-10KB的余量就行。

任务栈的大小分配比较考究,可以学习下我们FreeRTOS教程的这个章节,做了系统讲解。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大小的创建比较省事,首次使用先开个40KB,然后有个专门的函数可以查看动态内存剩余,xPortGetFreeHeapSi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