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F4(Flash读保护)

楼主(2018-02-01):
STM32F4(Flash读保护)

转载来源:STM32F4(Flash读保护)

1,目的
        在实际的产品发布中,如果不对储存在单片机Flash中的程序做一些保护的话,就有可能被一些不法公司,通过仿真器(J-Link,ST-Link等)把Flash中的程序读取回来,得到bin文件或hex文件,然后去山寨产品。所以我们需要对程序进行保护,一种比较简单可靠的方法就是把Flash设置成读保护。

2,开发环境
        1,适用芯片:STM32F4全部芯片
        2,固件库: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
        3,IDE:MDK517

3,程序源码

/****************************************************************
* Function:    Flash_EnableReadProtection
* Description: Enable the read protection of user flash area.
* Input:
* Output:
* Return:      1: Read Protection successfully enable
*              2: Error: Flash read unprotection failed
*****************************************************************/
uint32_t Flash_EnableReadProtection(void)
{
  /* Returns the FLASH Read Protection level. */
  if( FLASH_OB_GetRDP() == RESET )
  {
    /* Unlock the Option Bytes */
    FLASH_OB_Unlock();

    /* Sets the read protection level. */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1);

    /* Start the Option Bytes programming process. */
    if (FLASH_OB_Launch() != FLASH_COMPLETE)
    {
      /* Disable the Flash option control register access (recommended to protect
         the option Bytes against possible unwanted operations) */
      FLASH_OB_Lock();

      /* Error: Flash read unprotection failed */
      return (2);
    }

    /* Disable the Flash option control register access (recommended to protect
       the option Bytes against possible unwanted operations) */
    FLASH_OB_Lock();

    /* Read Protection successfully enable */
    return (1);
  }

  /* Read Protection successfully enable */
  return (1);
}

/****************************************************************
* Function: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
* Description: Disable the read protection of user flash area.
* Input:
* Output:
* Return:      1: Read Protection successfully disable
*              2: Error: Flash read unprotection failed
*****************************************************************/
uint32_t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void)
{
  /* Returns the FLASH Read Protection level. */
  if( FLASH_OB_GetRDP() != RESET )
  {
    /* Unlock the Option Bytes */
    FLASH_OB_Unlock();

    /* Sets the read protection level. */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0);

    /* Start the Option Bytes programming process. */
    if (FLASH_OB_Launch() != FLASH_COMPLETE)
    {
      /* Disable the Flash option control register access (recommended to protect
         the option Bytes against possible unwanted operations) */
      FLASH_OB_Lock();

      /* Error: Flash read unprotection failed */
      return (2);
    }

    /* Disable the Flash option control register access (recommended to protect
       the option Bytes against possible unwanted operations) */
    FLASH_OB_Lock();

    /* Read Protection successfully disable */
    return (1);
  }

  /* Read Protection successfully disable */
  return (1);
}

网友A:
F4的读保护,我实验过。 只要代码中加入了读保护,jlink就无法直接下载程序。必须分两步,先解除保护,再刷程序。显得非常繁琐。
最后,只能在产品的生产最后阶段加入读保护,那么现场维护工程师更新程序,也是很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的读保护,我实验过。 只要代码中加入了读保护,jlink就无法直接下载程序。必须分两步,先解除保护,再刷 ...

就是为了防止程序被盗啊,bin文件加密,Bootloader解密,就可以很好的升级,然后程序也不会泄漏。

一般Flash读保护都是在Bootloader中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