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 重绘桌面无效的问题

楼主(2018-02-03):
WM_CreateWindowAsChild(X,  Y, XSIZE, XSIZE ,WM_HBKWIN, WM_CF_HIDE, CallBack, 0); 函数,以WM_HBKWIN作为父窗口,建立了几个同属的子窗口,同属窗口之间有间隙,现在某一个子窗口大小变大,把间隙填充了,现在变小后,原来的间隙部分却保留了上次的残影。桌面设置了回调函数对wm_paint事件就行处理,也无效。

网友A:
保证每个窗口的WM_PAINT消息都做了处理。如果这个还有问题,估计你的程序模板有问题。

简单点就在WM_PAINT消息里面
GUI_SetBkColor
GUI_Clear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每个窗口的WM_PAINT消息都做了处理。如果这个还有问题,估计你的程序模板有问题。

简单点就在WM_PAI ...

我每个窗口 包括桌面窗口都有回调,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会自己重绘, 我现在内存设备和多缓冲是一起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每个窗口的WM_PAINT消息都做了处理。如果这个还有问题,估计你的程序模板有问题。

简单点就在WM_PAI ...

找到原因了,使用内存设备没有吧桌面窗口包含进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硬汉,为什么我使用多缓冲不使用内存设备屏幕会有很多条纹,如果使用内存设备不使用多缓冲,滑动快的情况会有撕裂感。。两个都开则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使用内存设备没有吧桌面窗口包含进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硬汉,为什么我使用多缓冲不使用 ...

可能你的底层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