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打开Compiler的List的两个输出选项后编译出问题

楼主(2018-02-04):
选上C/C++ Compiler->List下的Output list file和Output assembler file两个选项之后,编译出现Warning[Ms014]: some characters could not be correctly encoded in "E:\IAR-EWARM\user\M2P5-GPU20-103C8T6\App\Debug\List\main.lst", and have  been replaced with '@'. The first such character has unicode code point 0x52a0 ("加") 这样的警告
打开生成的list文件看下,发现出现的问题是函数的注释部分出现的汉字,都被@符号代替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看起来是源文件的编码问题啊,在 IAR 里的 tools->options 的 Editor 页面里的 File encoding 处,试着变一变参数,什么 system,UTF-8,GB2312 都试试,记得那个自动检测字符编码的选项好像也能帮上忙,要是再不行就考虑找个有内码转换功能的软件把源文件的代码转一下吧,比如 notepad++ 就有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