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下都有那些状态可以确定FT5306上有触摸发生了?

楼主(2018-02-05):
看了安富莱综合教程的例子,g_tFT5X06.Count = buf[2] & 0x07; 我判断0<g_tFT5X06.Count <=5,来判断有没触摸按下,本来这样判断是没问题的,后来发现有的触摸板装在板子上,初次上电g_tFT5X06.Count就有个随机的值,有时等于1有时等于2的,这时我的手触摸一次触摸屏,g_tFT5X06.Count的值就恢复位0了,我如果没触摸,程序运行几分钟后就会进入硬件错误.后来我准备用INT引脚来判断,if(FT5X06_PenInt() == 0)  //INT->PA2 ,又发现有按键按下时INT不是一直输出低电平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使用我给emWin做的这个即可,用不到g_tFT5X06.Count,
if(FT5X06_PenInt() == 0) 也可以删掉。就是查询就好了,这个基本不占用什么CPU利用率,非常低。

/*
*********************************************************************************************************
*        函 数 名: FT5X06_OnePiontScan
*        功能说明: FT5X06_OnePiontScan函数仅读取了电容触摸屏的一次触摸,在bsp_ts_ft5x06.h文件里面设置参数
*             #define FT5X06_TOUCH_POINTS   1
*             专门用于emWin。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extern GUI_PID_STATE State;
void FT5X06_OnePiontScan(void)
{
        uint8_t buf[CFG_POINT_READ_BUF];
        uint8_t i;
        static uint8_t s_tp_down = 0;
        uint16_t x, y;

        if (g_tFT5X06.Enable == 0)
        {
                return;
        }

        if (FT5X06_PenInt() == 0)
        {
                return;
        }

        FT5X06_ReadReg(2, buf, 1);
    /* 判断是否有触摸数据 */
        if ((buf[0] & 0x07) == 0)
        {
                if (s_tp_down == 1)
                {
                        /* State.x和State.y的数值无需更新,State是全局变量,保存的就是最近一次的数值 */
                        s_tp_down = 0;
                        State.Pressed = 0;
                        GUI_PID_StoreState(&State);        /* 释放 */
                }
                return;
        }

        /* 有触摸,读取完整的数据,这里读取了一次 */
        FT5X06_ReadReg(0, buf, CFG_POINT_READ_BUF);
        for (i = 0; i < FT5X06_TOUCH_POINTS; i++)
        {
                uint8_t pointid;

                pointid = (buf[5 + 6*i]) >> 4;
                if (pointid >= 0x0f)
                {
                        break;
                }
                else
                {
                g_tFT5X06.X[i] = (int16_t)(buf[3 + 6*i] & 0x0F)<<8 | (int16_t)buf[4 + 6*i];
                g_tFT5X06.Y[i] = (int16_t)(buf[5 + 6*i] & 0x0F)<<8 | (int16_t)buf[6 + 6*i];
                g_tFT5X06.Event[i] = buf[0x3 + 6*i] >> 6;
                g_tFT5X06.id[i] = (buf[5 + 6*i])>>4;
            }
    }

        /* 检测按下 */
        {
                if ((g_tFT5X06.ChipID == 0x55)||(g_tFT5X06.ChipID == 0xa3))       /* 4.3寸 480 * 272 */
                {
                        x = g_tFT5X06.Y[0];
                        y = g_tFT5X06.X[0];

                        /* 判断值域 */
                        if (x > 479)
                        {
                                x = 479;
                        }

                        if (y > 271)
                        {
                                y = 271;
                        }
                }
                else if (g_tFT5X06.ChipID == 0x0A)        /* 5.0寸 800 * 480 */
                {
                        x = g_tFT5X06.X[0];
                        y = g_tFT5X06.Y[0];

                        /* 判断值域 */
                        if (x > 799)
                        {
                                x = 799;
                        }
                        if (y > 479)
                        {
                                y = 479;
                        }
                }
                else        /* id == 0x06 表示7寸电容屏(FT芯片) */
                {
                        x = g_tFT5X06.X[0];
                        y = g_tFT5X06.Y[0];

                        /* 判断值域 */
                        if (x > 799)
                        {
                                x = 799;
                        }
                        if (y > 479)
                        {
                                y = 479;
                        }
                }
        }

        if (s_tp_down == 0)
        {
                s_tp_down = 1;
                State.x = x;
                State.y = y;
                State.Pressed = 1;
                GUI_PID_StoreState(&State);
        }
        else
        {
                State.x = x;
                State.y = y;
                State.Pressed = 1;
                GUI_PID_StoreState(&State);
        }

#if 0
        for (i = 0; i < CFG_POINT_READ_BUF; i++)
        {
                printf("%02X ", buf[i]);
        }
        printf("\r\n");
#endif

#if 0  /* 打印5个坐标点数据 */
        printf("(%5d,%5d,%3d,%3d) ",  g_tFT5X06.X[0], g_tFT5X06.Y[0], g_tFT5X06.Event[0],  g_tFT5X06.id[0]);
        printf("(%5d,%5d,%3d,%3d) ",  g_tFT5X06.X[1], g_tFT5X06.Y[1], g_tFT5X06.Event[1],  g_tFT5X06.id[1]);
        printf("(%5d,%5d,%3d,%3d) ",  g_tFT5X06.X[2], g_tFT5X06.Y[2], g_tFT5X06.Event[2],  g_tFT5X06.id[2]);
        printf("(%5d,%5d,%3d,%3d) ",  g_tFT5X06.X[3], g_tFT5X06.Y[3], g_tFT5X06.Event[3],  g_tFT5X06.id[3]);
        printf("(%5d,%5d,%3d,%3d) ",  g_tFT5X06.X[4], g_tFT5X06.Y[4], g_tFT5X06.Event[4],  g_tFT5X06.id[4]);
        printf("\r\n");
#endif
}

楼主:
好的,我试试,你这里增加了这个变量s_tp_down是为了判断触摸是否一直在按下的是吗?  你现在用State.Pressed = 0;这个变量判断是否有触摸按下的.懂了!g_tFT5X06.Count = buf[2] & 0x07;的值刚上电不正常你可碰到过,屏厂说静电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你这里增加了这个变量s_tp_down是为了判断触摸是否一直在按下的是吗?  你现在用State.Pressed  ...

松手检测。

楼主:
/* 检测按下 */ 下面那个花括号没判断条件的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 检测按下 */ 下面那个花括号没判断条件的是吗?

是的,封装了一下。你可以删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