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TCPnet UDP广播

楼主(2018-02-06):
当前在用RL-TCPnet做UDP通信,需要先发送广播查找服务器,使用BSD socket API ,怎样能让广播数据通过指定端口8000 发出?

网友A:
没有研究过UDP的广播和组播。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研究过UDP的广播和组播。帮顶

你好,我想问下TCPnet的BSD socket API创建的socket只能在一个线程(任务)进行数据收发吗?如果不是怎样才能做到一个线程接收,一个线程发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下TCPnet的BSD socket API创建的socket只能在一个线程(任务)进行数据收发吗?如果不是怎样 ...

没问题,bsd socket就是为了多任务而生的,尝试自己实现下,创建两个客户端先搞搞,搞不定的话,以后有时间了我配套两个例子,春节放假前没有精力测试这些了,忙于二代示波器的发布。你问的这两个都是我教程里面没有做的,非常好,后面升级例子就升级这两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bsd socket就是为了多任务而生的,尝试自己实现下,创建两个客户端先搞搞,搞不定的话,以后有时 ...

非常感谢,提前祝你新年快乐,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