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开启emWin内存管理LCD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8-02-06):
开启内存管理

开启内存管理

没有开启

没有开启

如图,上图是开启了emWin的内存管理后整屏显示不正常,出现很多条纹。下图没有开启emWin的内存管理,显示正常。
STemWin的内存在SDRAM,开辟了4MB的空间。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测试阶段建议用一个简单的对话框做测试,如果你用的是标准库的话,建议直接看我们F429的新版emWin教程移植章节,复制粘贴驱动即可,你仅需修改bsp_tft_429.c文件末尾的函数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