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为以前的工程更新FreeRTOS版本的问题

楼主(2018-02-07):
将原工程里的关于FreeRTOS的源文件和包含路径从工程中删除然后换上了更高版本的FreeRTOS的源文件和包含路径,可是编译的时候portmacro.h报了五十多个错误具体内容都是(..\..\..\..\FreeRTOSv9.0.0\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4F\portmacro.h(171): error:  #18: expected a ")")这样的错误,而且关于uint32_t的语句被标出,提示unknown type name uint32_t ,之前移植FreeRTOS的时候没出现过这种错误,话说portmacro.h不是freertos官方提供好的吗,应该不需要修改才对啊,求指教。

网友A:
你原始程序的模板应该做的不是很好。

以我们的FreeRTOS例子为例,是用的8.2.3,升级到9.0,直接替换FreeRTOS文件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始程序的模板应该做的不是很好。

以我们的FreeRTOS例子为例,是用的8.2.3,升级到9.0,直接替换Free ...

我是从6.1.0升级到9.0.0 后来参考freertos开发者的一篇回复中的方法改了一下就能编译通过了,帖子在这里https://sourceforge.net/p/freert ... /f143e1b4/?limit=25 不知道为什么把#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 ( UBaseType_t ) 8 )改成#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 8 )就可以了 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