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gui画控件的时候只显示部分出来,什么原因?

楼主(2018-02-07):
用的是F767的芯片,移植的UC/GUI 3.90源码,用uCGUIBulider这个软件生成的.c代码加入到之前移植好的keil工程中,显示效果如下: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的底层驱动没有做好,得重新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底层驱动没有做好,得重新搞。

意识是底层的打点函数什么的和UC/GUI的配置没配好?还是我自身的打点函数之类的没写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识是底层的打点函数什么的和UC/GUI的配置没配好?还是我自身的打点函数之类的没写好?

是底层的实现有问题,就是打点这些函数。你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底层的实现有问题,就是打点这些函数。你查查看。

好勒,谢谢硬汉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