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关于 _FS_LOCK 的用法

楼主(2018-02-07):
请教大家一下我按照 ST的 使用方法把  #define        _FS_LOCK        0  改为 #define        _FS_LOCK        2

可是文件系统读取数据就是错的了 使用这个 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网友:
没问题,你的工程模板应该有问题,我们的例子也一直在用这个

楼主:
只需要 去修改这个 参数,还需要做别的更改吗?

楼主:
我是用的是FREERTOS

移植的是13a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是FREERTOS

移植的是13a版本

这个你多试试吧,不清楚你那里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分配的 堆栈空间不够大

网友A(2020-03-11):
你好,你指的堆栈空间是什么?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指的堆栈空间是什么?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裸机的是指的xxx.S启动文件的heap定义大小。

OS的话,是指的任务栈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