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手动升级MDK安装目录里面的JLINK DLL到最新版本的办法

楼主(2018-02-10):
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下面这种方式升级,复制新版J-Link的驱动接口文件至Keil MDK安装目录

现在JLINK电脑端驱动升级到5.XX和6.XX后,升级MDK4里面的4.XX,切不可再用这种方式了,会造成各种奇怪的问题。最好保证都是5.xx或者6.xx的情况下升级。
另外,还有一个简单办法,就是直接复制最新版本MDK的SEGGER文件夹覆盖老的,虽然与JLINK发布的最新版本稍差点,不过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ps:保证J-Link的固件版本、Segger J-Link 软件的版本、Keil MDK下Segger驱动文件的版本一致有利益稳定性。

本身JLINK的小软件J-Link DLL Updater可以更新的,但很多时候就是不提示,很奇特。
一个提示更新MDK了,一个没有提示,估计是没有识别出来。

网友A:
现在jlinkv8用不了最新d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jlinkv8用不了最新dll

我的V8也是,现在换成V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