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是不是开发板只有例程没有pdf教程?

楼主(2018-02-1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在这个链接下的光盘里,内部模块好像只有例子没有看到文字教程。还是说是和其他开发板使用同一pdf文档?
或者说安富莱的开发板只是针对已经熟悉stm32的人进阶?不需要一些基础的教程文档了呢?

网友A:
对于V4板子来说,做了几期入门教程,GPIO,按键FIFO,串口FIFO等,比较重要: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er=typeid&typeid=80

如果是零基础的初学者,建议优先学习V5板子曾经做的11期入门视频教程,V4板子通用,因为我们的软件架构都是一样的,非常重要,务必优先学习: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1285&extra=page%3D1

学习完了这些,后面基本都可以完全自己学习了,后面有什么问题了,随时找我。

ps:V4板子的其它基础的入门教程,后面有精力继续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V4板子来说,做了几期入门教程,GPIO,按键FIFO,串口FIFO等,比较重要:
http://www.armbbs.cn/fo ...

可以把这些文档整理到v4光盘里,这样就不会有人重复的提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把这些文档整理到v4光盘里,这样就不会有人重复的提类似的问题了

好的,非常感谢,主要是文档做得还不完善,就没有发布出来

网友B(2018-03-14):
引用 网友A:
对于V4板子来说,做了几期入门教程,GPIO,按键FIFO,串口FIFO等,比较重要:
http://www.armbbs.cn/fo ...

第一个定时器的程序函数挺复杂,没有讲解,跟不上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定时器的程序函数挺复杂,没有讲解,跟不上思路

那个定时器,bsp_timer.C? 好弄,哪里不理解的贴出来。建议优先学习里面的滴答定时器,先不要搞里面的TIM2等做的单次定时功能。这个理解需要你有一定基础后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