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对做窗口移动动画采用的方法推荐

楼主(2018-02-11):
现在需要同时对很多button按钮(BUTTON_CreateEx())同时做移动动画,平移移动即可,使用了几种方式,比如调用定时器+WM_MoveChildTo对每个按钮平移但是效果并不好(帧率不够25帧,随着按钮数量增多帧率越慢),大家给点建议,平移过程中按钮不需要接收触摸和鼠标事件

网友A:
要做什么,类似Windows Phone的风格吗,如果是的话,将这种按钮全部创建到窗口上,移动窗口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什么,类似Windows Phone的风格吗,如果是的话,将这种按钮全部创建到窗口上,移动窗口效果如何。

对的 类似手机app图标的功能, 但是有需求是需要对特定button做移动的 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是对所有button 处理器有150m不知道为啥还卡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 类似手机app图标的功能, 但是有需求是需要对特定button做移动的 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是对所有button ...

有什么 好的方法推荐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 好的方法推荐不

懂了,你要搞的是类似手机界面的图标移动?这个没怎么研究过,暂时没有好的方法推荐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懂了,你要搞的是类似手机界面的图标移动?这个没怎么研究过,暂时没有好的方法推荐给你。

还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