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为什么这么强大的keil居然没有跑表的功能?

楼主(2018-02-12):
在硬件仿真时用PIC和其他单片机时想看看一段代码执行了多少指令及多少时间,那是相当的便捷。keil mdk里怎么连这个基本的功能都没有呢(至少我还没有在jlink调试时发现)? 一般测试一段delay都是用IO反转后示波器监测来看实际延时时间的,可是没有示波器的时候怎么办? 大家都是怎么看执行时间的呢?

网友A:
这个功能叫Trace,山寨JLINK不行的,需要用正规的J-Trace(非JLINK),价格比较贵,需要1万多,功能相当强劲,你在MDK的help文档里面检索Instruction Trace就会找到很多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叫Trace,山寨JLINK不行的,需要用正规的J-Trace(非JLINK),价格比较贵,需要1万多,功能相当强 ...

1W多的国内电工用不起的说, 有没有其他经济的方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W多的国内电工用不起的说, 有没有其他经济的方法呢?

bsp_timer.C有个时间测量函数,单位毫秒。如果你要测试的函数执行时间低于1ms,执行1000次求平均即可。

网友:
有这个功能,debug界面的左边就有cpu

网友B:
debug界面就有,界面左边就是的,cpu执行的时间和指令个数。 那个sec就是秒。

如果需要这个时间准确,需要在trace界面中设定时钟频率。我这个虽然是灰色的,但是也是有作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bug界面就有,界面左边就是的,cpu执行的时间和指令个数。 那个sec就是秒。

灰色不行的,没用,我们用的渣渣link只有itm功能。你这个必须使能才行。要使能并配置ports 0,这个时间功能只能作为娱乐,误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5L正解

这还正解。。。

楼主(2018-04-19):
trace从来就不让设置

楼主:
有一个办法就是看SysTick的寄存器的值,两断点值相减可以求出计数值从而得到执行时间。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灰色不行的,没用,我们用的渣渣link只有itm功能。你这个必须使能才行。要使能并配置ports 0,这个时间功 ...

我实验过,确实可用。
你先勾选enable,然后就可以改晶振数值,然后再取消勾勾,然后debug界面的时间就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