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Probe] 请问uC/COS-III的调试软件uC/Probe 和SEGGER SystemView调试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2-13):
各位朋友,请问uC/COS-III的调试软件μC/Probe 和SEGGER SystemView调试器有什么区别?这两款软件是同一类由不同公司开发的软件吗?功能有什么异同?

谢谢!

网友:
简单的说
SystemView是MDK调试状态里面Trace功能的简化版。
uC/Probe是MDK调整状态里面寄存器,变量等的图形化展示,用户可以任意设置。

相同点是查看任务堆栈、 任务运行状态、CPU 利用率等。

楼主:
谢谢eric2013 ,我发现安富莱的技术支持比较强大!相比要于其他的开发板.

楼主:
看了其中的文档,写的比较详细!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下eric2013,是否调试UCOS-III,只需要其中的一款软件即可以了?

如果是,你推荐其中的哪一款比较方便应用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下eric2013,是否调试UCOS-III,只需要其中的一款软件即可以了?

如果是,你推荐其中的哪 ...

学会uC/ Probe就可以了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下eric2013,SystemVie 和uC/Probe两款软件,都是必须要Jlink 仿真器吗?

ST-LINK接口仿真器可以使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下eric2013,SystemVie 和uC/Probe两款软件,都是必须要Jlink 仿真器吗?

ST-LINK接口仿 ...

不支持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