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ULINKpro,I-jet和ST-Link的下载速度比较

楼主(2018-02-18):
速度测试是由SEGGER做的。测试是从开始建立下载到下载完毕的所有过程,比如擦除,编程,校验等。
STLINK垫底,毕竟是最便宜廉价的。
地址: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ogy/flash-download/
测试条件:下载512KB的程序到STM32F417IG里面。

网友A:
我把我的stlink v2.1刷成jlink 后,除了虚拟U盘不见了,虚拟串口还有,然后下载速度真是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我的stlink v2.1刷成jlink 后,除了虚拟U盘不见了,虚拟串口还有,然后下载速度真是太快了

有教程吗?

网友:
不知道为何, 正点原子的板子用jlink最多20M 再高就芯片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