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的RAM可以被确定吗?

楼主(2018-02-22):
如果调用顺序: main(...) ->; func_1(...) ->; func_2(...) ->; func_3(...)
那倒是可以确定,

但如果是:
for(uint32_t i=0; i < Cnt; i++)
  func();
由于Cnt是不确定的, 所以func()被调用了多少次是不确定的;

1. 这样不就无法确定RAM的开销了吗?
2. 变成汇编的话RAM是怎么分布的?

网友A:
你举得这个例子
for(uint32_t i=0; i < Cnt; i++)
  func();

不存在RAM无法确定的情况,函数func();执行完毕,用的栈就释放掉了,下次调用,继续。只有递归调用和中断嵌套才无法确定。

楼主:
明白!
所以应该尽量避免递归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举得这个例子
for(uint32_t i=0; i < Cnt; i++)
  func();

明白!
所以应该尽量避免递归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