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 emWin EDIT小工具光标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8-02-23):
具体问题如下:
1. 使用存储设备时, 如果EDIT不开光标闪烁, 光标显示OK; 但是如果开光标闪烁(EDIT_EnableBlink(hEdit, 500, 1);)
则光标处只显示空白, 连应有的数值都不显示了.
2. 不使用存储设备时, 则无论开不开光标闪烁, 光标都不显示.
3. 其它显示都一切正常.
请问一下, 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楼主:
LCD底层驱动是使用的安富莱开发板的例程. 即下面链接修改后的代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60

网友A:
测试下你的当前的工程开启emWin的游标,看看是否有拖影,如果有拖影的话,说明读像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你的当前的工程开启emWin的游标,看看是否有拖影,如果有拖影的话,说明读像素有问题。

1. 谢谢硬汉哥, 经过测试, 开启游标时有拖影的现象, 说明读像素有问题.
2. 底层驱动是移植的安富莱下面例程的V1.2d版本, 比对了一下底层驱动没有发现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fromuid=12251
那是不是例程本身就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谢谢硬汉哥, 经过测试, 开启游标时有拖影的现象, 说明读像素有问题.
2. 底层驱动是移植的安富莱下面 ...

这个已经跟emWin没有关系了,是你实现的LCD读像素有问题,一般LCD读取像素需要读取2-3次,以最后一次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跟emWin没有关系了,是你实现的LCD读像素有问题,一般LCD读取像素需要读取2-3次,以最后一次为准 ...

LCD读像素是使用的安富莱的例程, 是例程读像素的函数有问题?
例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fromuid=12251

网友A:
引用 楼主:
LCD读像素是使用的安富莱的例程, 是例程读像素的函数有问题?
例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

你的是RA8875么,如果是的话,没问题的,我们的代码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RA8875么,如果是的话,没问题的,我们的代码没问题的。

是RA8875呢.

网友B(2019-08-26):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跟emWin没有关系了,是你实现的LCD读像素有问题,一般LCD读取像素需要读取2-3次,以最后一次为准 ...

硬汉哥,我使用了一块spi驱动的屏,没有读像素的接口,只有写像素,emwin移植成功了,就是光标没办法闪烁(可以固定显示,无法闪烁显示),是不是光标闪烁必须需要读像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我使用了一块spi驱动的屏,没有读像素的接口,只有写像素,emwin移植成功了,就是光标没办法闪烁 ...

测试下来应该是用到了读点函数,将空的读点函数默认返回颜色值0改变一下,光标有颜色上有变化,改成0xFFFF,光标由之间的闪一下消失变成了一直显示,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我使用了一块spi驱动的屏,没有读像素的接口,只有写像素,emwin移植成功了,就是光标没办法闪烁 ...

测试下来应该是需要读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下来应该是需要读点

需要读像素支持,你可以独立搞个显存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读像素支持,你可以独立搞个显存区。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