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问题

楼主(2018-02-24):
case WM_PAINT:
   if (BUTTON_IsPressed(hWin))
   {
    GUI_SetColor(GUI_DARKGRAY);
    GUI_AA_FillCircle(100, 0, 72); //为什么是100(800x480屏)
    GUI_SetBkColor(GUI_DARKGRAY);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rawBitmap(&bmReturn, 40, 5);
   }
   else
   {
    GUI_SetColor(GUI_STCOLOR_LIGHTBLUE);
    GUI_AA_FillCircle(100, 0, 72);
    GUI_SetBkColor(GUI_STCOLOR_LIGHTBLUE);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rawBitmap(&bmReturn, 40, 5);
   }
   break;

楼主:
为什么会显示在右上角

网友:
按钮设计的是100*100的,绘制的区域是72*72。

楼主:
谢谢群主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按钮是100*100, GUI_AA_FillCircle(100, 0, 72); 这个函数不是(100,0)不是相对原点的坐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群主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按钮是100*100, GUI_AA_FillCircle(100, 0, 72); 这个函数不是(100,0)不是相 ...

不是,在控件的回调函数里面是相当控件的坐标位置

楼主:
哦 谢谢,我明白了控件的起始坐标是(700,0)相对这个为原点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