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listbox项目删除的问题

楼主(2018-02-24):
listbox删除最后一行时界面不会刷新,本该删除的项目仍然存在,背景颜色从蓝色变为灰色,但是其他非最后一行的项目删除时会更新,为什么?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这个得需要测试才能解决问题,楼主方便的话,做一个模拟器运行的测试代码,我给你测试修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需要测试才能解决问题,楼主方便的话,做一个模拟器运行的测试代码,我给你测试修正下。

怎么才能在模拟器上运行自己的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在模拟器上运行自己的例子、、、、、

不用运行整个例子,就简单的创建一个对话框,一个listbox,一个按钮用来操作listbox删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运行整个例子,就简单的创建一个对话框,一个listbox,一个按钮用来操作listbox删除即可。

嗯,我做好了,直接贴代码给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运行整个例子,就简单的创建一个对话框,一个listbox,一个按钮用来操作listbox删除即可。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22                          *
*        Compiled Jul  4 2013, 15:16:01                              *
*        (c) 2013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LISTBOX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03)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27, 33, 320, 240, 0, 0x0, 0 },
  { LISTBOX_CreateIndirect, "Listbox", ID_LISTBOX_0, 10, 15, 80, 10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add", ID_BUTTON_0, 135, 26,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delete", ID_BUTTON_1, 136, 70, 80, 2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WM_HWIN hItem;
  WM_HWIN hListbox;
  int     NCode;
  int     Id;
  unsigned char CurrentNum;
  unsigned char CurrentSel;
  char buf[5] = {"Item"};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Listbox'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BOX_0);
    LISTBOX_AddString(hItem, "Item 0");
    LISTBOX_AddString(hItem, "Item 1");
    LISTBOX_AddString(hItem, "Item 2");
    //
    // Initialization of 'add'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13_1);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LISTBOX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List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add'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
                        hListbox = WM_GetDialogItem(hWin,ID_LISTBOX_0);
                        CurrentNum = LISTBOX_GetNumItems(hListbox);
            CurrentNum += 1;
                        buf[4] = '0' + CurrentNum;
                        LISTBOX_AddString(hListbox,buf);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delete'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
                        hListbox = WM_GetDialogItem(hWin,ID_LISTBOX_0);
                    CurrentNum = LISTBOX_GetNumItems(hListbox);  /*获取当前总模板数,板数不以0为基准*/
                        CurrentSel = LISTBOX_GetSel(hListbox);
                        LISTBOX_DeleteItem(hListbox,CurrentSel);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Framewin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 窗口自动使用存储设备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初始化 */
  GUI_Init();
  /* 创建对话框,使用 GUIBulder5.28 生成的对话框创建函数 */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10);
  }
}
/*************************** End of fi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运行整个例子,就简单的创建一个对话框,一个listbox,一个按钮用来操作listbox删除即可。

在模拟器上运行也是这样的,删除最后一个项目时也是不能即时刷新到最新列表项目。

网友A:
帮你测试了下,早期5.32这个bug,使用STemWin5.40,无此问题了,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下,早期5.32这个bug,使用STemWin5.40,无此问题了,你试试看。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下,早期5.32这个bug,使用STemWin5.40,无此问题了,你试试看。

我下载5.40之后替换了之前的头文件和库,为什么模拟运行还是一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载5.40之后替换了之前的头文件和库,为什么模拟运行还是一样呢?

用板子测试,板子用的库是没问题的,我已经在我们V6板子帮你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板子测试,板子用的库是没问题的,我已经在我们V6板子帮你测试了。

我将头文件和库替换到我的工程文件里,编译的时候出现错误警告, 显示找不到5.28的库(我将5.28的库替换成了5.40的),需要修改哪里吗?为什么不编译5.40的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板子测试,板子用的库是没问题的,我已经在我们V6板子帮你测试了。

弄好了,5.40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控件皮肤全变了,自带背景色的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好了,5.40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控件皮肤全变了,自带背景色的咩?

是的,后面的版本默认开启皮肤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后面的版本默认开启皮肤色。

嗯,要在哪里禁掉呢?还有,发现关闭按钮不好用,重复使用几次之后就关闭不了了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后面的版本默认开启皮肤色。

为什么设置颜色GUI_RED,本来该是红色,实际效果却是成了蓝色,GUI_BLUE成了红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设置颜色GUI_RED,本来该是红色,实际效果却是成了蓝色,GUI_BLUE成了红色?

在GUI.h文件里面找到颜色定义的地方,有个宏定义的,你在GUIConf.h文件里面定义下即可,使用ARGB格式还是ABGR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