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晶振频率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楼主(2018-02-24):
个人感觉市面上103的板子普遍选择8M晶振,
而429的板子选择25M无源或者有源晶振。
有什么讲究?到底应该如何选择?
429用8M可以不?

网友A:
没问题,我们F407板子是25MHz,而我们的F429就是8MHz。符合频率输入范围即可,没发现有什么区别。
有个好处是一定的频率下方便设置特定的主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我们F407板子是25MHz,而我们的F429就是8MHz。符合频率输入范围即可,没发现有什么区别。
有个好 ...

嗯。一些资料和论坛里提到的180M主频无法提供USB48M,我没有调试过USB,
请问是说429无法使用USB吗?那为什么还有USB外设呢?使用USB必须降低主频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一些资料和论坛里提到的180M主频无法提供USB48M,我没有调试过USB,
请问是说429无法使用USB吗?那 ...

就是这个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highlight=180

网友(2018-04-22):
25M应该从107时代就开始了,为的就是给外部PHY提供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