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地址跳转问题

楼主(2018-02-26):
if (((*(__IO u32*)Jump_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跳转结果一直是00x20020000,我的RAM地址开始在0x20000000,为什么?

网友A:
跳转的首地址是栈顶位置,设置主堆栈MSP用的。
这个地址+4才是你的程序入口地址。

另外这个判断
if (((*(__IO u32*)Jump_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可以删掉,没用。他就是判断你的APP程序中RAM是不是超了。这个都不需要判断,因为我们的APP已经测试过。

楼主:
*(__IO u32*)Jump_Address) & 0x2FFE0000  的结果是固定还是还是与APP程序大小相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__IO u32*)Jump_Address) & 0x2FFE0000  的结果是固定还是还是与APP程序大小相关?

他的这个判断就是判断你的RAM超过0x10000了没。0x10000就是芯片的RAM大小。

网友(2019-11-11):
引用 网友A:
跳转的首地址是栈顶位置,设置主堆栈MSP用的。
这个地址+4才是你的程序入口地址。

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