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关于STemWin问题]字符串颜色不能正常设置

楼主(2018-02-26):
本人在STM32F103ZET6系列板子上移植了STemWin,其它功能一切正常,就是GUI_DispString显示字符串这几个函数,不管怎么用都显示黑色字,明明上面都已经设置了字体颜色GUI_SetColor(GUI_RED);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或者是有可能是哪种情况,麻烦告知。
代码贴在下面: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At("HELLO WORLD!",20,20);
        GUI_DrawLine(300,50,500,130);

就是输出HELLO WORLD!的例程,线的颜色正常

楼主:
本人在STM32F103ZET6系列板子上移植了STemWin,其它功能一切正常,就是GUI_DispString显示字符串这几个函数,不管怎么用都显示黑色字,明明上面都已经设置了字体颜色GUI_SetColor(GUI_RED);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或者是有可能是哪种情况,麻烦告知。
代码贴在下面: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At("HELLO WORLD!",20,20);
        GUI_DrawLine(300,50,500,130);

就是输出HELLO WORLD!的例程,线的颜色正常

问题格式不对,重发一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有个颜色的宏定义,在文件LCDConf.c里面(我们的例子是在这个文件)

设置使用GUICC_M565,你看看你那里设置的有问题没。

另外你使用的emWin底层函数,在不使用emWin的时候是否可以正常显示,也就是裸机程序驱动你的显示屏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