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5.46移植

楼主(2018-02-27):
那个文件适合UCOSIII

网友:
emWin没有uCOS-III的接口文件,你用的V4板子接口文件是我写的。

升级的话,直接替换lib文件和所有头文件即可。分别在两个文件夹里面。

楼主:
GUI_X_Ex.c这个文件用的话程序运行,用你写的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I_X_Ex.c这个文件用的话程序运行,用你写的不行

跟这个接口文件没关系,是你移植的有问题,仅替换lib和include文件即可。
MDK版本可用,此库不支持IAR。
V5-502a_移植步骤_STemWin5.46 uCOS-III

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接口文件没关系,是你移植的有问题,仅替换lib和include文件即可。
MDK版本可用,此库不支持IAR。 ...

U32  GUI_X_GetTaskId (void)
{
    //由于存在同优先级的任务,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uCOS-III中已经没有任务的ID
        return ((U32)(OSTCBCurPtr->Prio));
//        return(1);
}
这个函数加上程序运行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32  GUI_X_GetTaskId (void)
{
    //由于存在同优先级的任务,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没问题,上面不是给你发例子了么,这个函数就在上面的。

这个问题就交流这么多,不再做讨论了。

网友:
我最近压缩东西也都用7Z了,多花几秒时间,比rar压缩比优势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接口文件没关系,是你移植的有问题,仅替换lib和include文件即可。
MDK版本可用,此库不支持IAR。 ...

版主大神,您这个不是V5 407的板子,是103的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神,您这个不是V5 407的板子,是103的板子吧..

是103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神,您这个不是V5 407的板子,是103的板子吧..

是的,是10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