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综合demo IconView问题

楼主(2018-02-27):
为什么会显示不出来,注释上面的RS485就能显示

楼主:
我知道了

楼主:
你这宽度ICONVIEW_Width怎么计算的减小会2一行只能显示6个,会切换到下一行,有点不明白,与我分析的有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宽度ICONVIEW_Width怎么计算的减小会2一行只能显示6个,会切换到下一行,有点不明白,与我分析的有点不 ...

ICONVIEW有时候会自动切换下一行,特别是设置的宽度小的时候。具体建议你弄个简单的例子,或者是提高篇里面智能家居的例子做模板做测试。对这个控件有个全面的认识。

楼主: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你们写代码变量是提前知道要用什么变量,还是写功能函数过程中要什么在添加的,这样会不会很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你们写代码变量是提前知道要用什么变量,还是写功能函数过程中要什么在添加的,这样会不 ...

提前要先做一个规划,然后逐步添加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