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Z在用FreeRTOS做串口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8-02-27):
                                        vTaskGetRunTimeStats((char *)&pcWriteBuffer);
                                        printf("%s\r\n", pcWriteBuffer);
                                      这个函数打印不出来运行计数和使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03

我的缓冲给的是1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缓冲给的是1000

这个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你提供的时间基准有问题,使用这个一定要提供一个精度高于滴答定时器的计数,详情看我们FreeRTOS教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你提供的时间基准有问题,使用这个一定要提供一个精度高于滴答定时器的计数, ...

我用的是定时器1。定义的也是50us,就是参照您的代码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定时器1。定义的也是50us,就是参照您的代码

C:\Users\893378\Desktop\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定时器1。定义的也是50us,就是参照您的代码

不行的话,直接使用我们的模板例子,做个简单修改,在你的板子上测试下看看,这样容易对比你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直接使用我们的模板例子,做个简单修改,在你的板子上测试下看看,这样容易对比你的工程。

好的,麻烦你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老师

网友(2018-06-22):
楼主,解决了原因也说下呀,后面看到了也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