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Probe] 官方的设置过程有问题

楼主(2018-02-28):
In order to display the μC/OS-II Awareness Screens you have to configure and initialize a
few things in your C project:
■ Make sure OS_DEBUG_EN is set to 1u
■ Make sure OS_TASK_STAT_EN is set to 1u
■ Make sure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is set to 1u
■ Call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in the first task that starts (after BSP_Init()
and CPU_Init())
■ Call OSStatInit() in the first task that starts (after BSP_Init() and CPU_Init())

ucosII 中没找到CPU_CFG_INT_DIS_MEAS_EN和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这两个应该属于ucosIII吧?

网友A:
没问题,你的看的uCOS-II是不是l老版本的。它的这个是新版的2.92.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你的看的uCOS-II是不是l老版本的。它的这个是新版的2.92.xx

我用的是2.91

楼主:
2.91的怎么设置啊?

楼主:
官网上只有2.91的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上只有2.91的代码

MDK5安装Micrium的软包,里面是2.92.x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