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CONVIEW索引值

楼主(2018-02-28):
点击第二行的图标,显示点击到第一行同列的图标,串口发出来的索引值第二行是从0开始的,求解?

网友A:
如果这两行是一个ICONVIEW,那么你确定下是不是触摸没有校准好,将游标箭头显示出来,是不是触发的第1个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两行是一个ICONVIEW,那么你确定下是不是触摸没有校准好,将游标箭头显示出来,是不是触发的第1个图 ...

你好,我用串口查看触摸坐标值,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