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BMP_Draw(_acBuffer, 0, 0);显示出的图片是镜像的

楼主(2018-03-01):
hMemBMP = _ShowBMP2("welcome.bmp", 0, 0,0, 0);
GUI_MEMDEV_WriteAt(hMemBMP, 0, 0);
显示的图片 沿x轴和y轴翻转了,请问哪里可以设置吗?

网友A:
显示文字镜像不,估计你的整个显示就是镜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文字镜像不,估计你的整个显示就是镜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文字镜像不,估计你的整个显示就是镜像的。

测试了多张图片,发现是图片的原因,就这张图片有问题,其他图片都正常显示,很奇怪,电脑上看图片没发现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多张图片,发现是图片的原因,就这张图片有问题,其他图片都正常显示,很奇怪,电脑上看图片没发现 ...

把图片发给我,我试试看。

楼主:
问题图片

网友A:
测试了,是反的,用的STemWin5.32和emWin5.46e都测试了。

你可以用电脑端画图软件另存一下即可,还是另存成BMP,这样显示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是反的,用的STemWin5.32和emWin5.46e都测试了。

你可以用电脑端画图软件另存一下即可,还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