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视频处理] 请教,FIR对音频信号滤波的有关问题

楼主(2018-03-02):
我用FIR对ADC采集的音频信号进行滤波,音频频率是20~20KHz,我要做低通滤波,截止频率为400Hz,请问下,滤波器的采集频率是不是需要遵循奈奎斯特定律,必须高于40KHz?低于20KHZ可以吗?因为我用Matlab生成参数时,发现在Fs=40KHz,截止频率为400Hz时,波特图都不好,
但是如果将Fs设置很小的话,预览图很不错

网友A:
必须要满足奈奎斯特采样,至少是你所采样波形的两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满足奈奎斯特采样,至少是你所采样波形的两倍。

非常感谢,还问下,FIR处理采集的数据组时,是定时处理一段段的数组好些还是滑动窗口的方法处理好些?一般多少时间间隔处理一次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问下,FIR处理采集的数据组时,是定时处理一段段的数组好些还是滑动窗口的方法处理好些?

如果音频信号要连续输出的话,要实时的采集处理,定时处理就行,保证采样数据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