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使用emwin 后,是不是以前使用bmp,gif、jpg等的相关程序需要全部删除啊 ?

楼主(2018-03-02):
请教下,使用emwin 后,是不是以前使用bmp,gif、jpg等的相关程序需要全部删除啊 ?

之前有解码gif的程序,解码gif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现在刚刚移植emwin程序,有好几个函数提示与 emwin的程序重复了,

网友A:
你的函数名称起的跟emWin一样了。直接使用emWin即可,之前搞的可以放弃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函数名称起的跟emWin一样了。直接使用emWin即可,之前搞的可以放弃掉。

好的,目前参考v6的 emwin 移植程序,我目前使用的是hal库,貌似有些函数不同啊,

例如如下图片所示的第 1720 行  LTDC_LayerCmd(_apLayer[LayerIndex], p->OnOff ? ENABLE : DISABLE);

我自己修改的函数来替换 1720行的函数如下,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

*********************************************************************************************************
*    函 数 名: _LTDC_LayerEnable
*    功能说明: 使能 或 禁止 层控制
*    形    参: LTDC_Layer_TypeDef   结构体指针
*             NewState             DISABLE 禁止
*                                  ENABLE  使能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LTDC_LayerEnable(LTDC_Layer_TypeDef * LTDC_Layerx, int NewState) {
  if (NewState != DISABLE) {
    LTDC_Layerx->CR |= (U32)LTDC_LxCR_LEN;
  } else {
    LTDC_Layerx->CR &= ~(U32)LTDC_LxCR_LEN;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目前参考v6的 emwin 移植程序,我目前使用的是hal库,貌似有些函数不同啊,

例如如下图片所示的 ...

可以,以后面测试Demo实际效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以后面测试Demo实际效果为准。

好的,目前还没有移植完成,继续捣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