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F429BIT6驱动京东方10.4寸液晶屏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8-03-02):
各位,我现在给公司做项目,现在使用的STM32F429BIT6的主控芯片,用了一片TTL转LVDS转换芯片,驱动京东方的10.4寸液晶屏,现在在调试的过程中就是显示不出图像来。老是上下翻。不知道这个是真么原因。请教一下大家。

之前我做过这么一件事,之前我再某宝上买了一个TTL转LVDS转换板。把这个转换板和V6开发板上RGB接口连接上,另一边接上液晶屏,使能出来图像的,虽然图片中有点杂色,但是毕竟是有图像能出来,(只可惜没有拍照。)但是换了自己的画的板子之后就一点出不来了。(TTL转LVDS的芯片接法是按照人家芯片厂家推荐的接法接的,应该硬件上是没有问题,转换芯片是一个厂家的,型号不一样。)

今天对这个帖子做一下封贴,问题已经解决。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问题出在SDRAM的引脚上,有一个写使能的引脚,咱们板子上给的是PH5,我定义在了PC0上,之前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而这个还是个很重要的引脚。再者焊接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在修改过来之后,是没有问题的。图像是也是没有问题的,刷屏也没什么毛病。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下。感谢楼主和上边回帖的朋友。谢谢大家。

网友:
楼可以先测试仅显示背景层,不显示图层1和图层2.

然后在显示背景层的基础上调试时序,调整LTDC时钟,调整LTDC和SDRAM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调整显示屏那几个关键的时序参数。如果这样还是无法正常,基本可以确定是你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
咱俩手头的案子差不多,我也遇到好多问题,加好友交流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行同步信号有问题(感觉每行刷的内容大致相同),涉及到时序(比如方向,位置不对,宽度不够)。cpu初始化需要和屏的参数一致。也有可能液晶部分的时钟速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