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RADIO控件怎么禁用其中几个

楼主(2018-03-03):
请教下,RADIO控件怎么禁用其中几个,因为界面的对称性,所以多建了几个,有没有api禁用? 可以设置禁用下的图片,但没找到相应的禁用api

网友:
创建两个RADIO,使用函数RADIO_SetGroupId()将其组合成一个,并禁止其中一个,试试看是否可行。

楼主:
是创建在一起,就是怎么禁止的。有api吗?  没有看到

楼主:
谢谢了  解决了,忘记WM_DisableWindow这个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