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 _ShowBMP2()显示BMP图片,很多图片无法显示,似乎与BMP文件名有关

楼主(2018-03-05):
在使用_ShowBMP2()显示BMP文件时,有些可以显示有些不能显示,不能显示时,程序都是在                result = f_open(&file, 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打开文件失败。
对比能显示和不能显示的BMP文件,发现能显示的文件名相对简单,
在将不能显示的BMP文件名更改为简单的数字后就能显示了,
请问文件名命名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这个是你文件系统的的问题了,短文件名满足8.3格式。长文件名无此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文件系统的的问题了,短文件名满足8.3格式。长文件名无此限制。

是的,修改了#define        _USE_LFN        2,添加了cc936.c  ,显示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