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现在有没有升级为 emWin v5.40 版本的历程啊 ?

楼主(2018-03-05):
请教下,现在有没有升级为 emWin v5.40 版本的历程啊 ?

网友A:
直接粘贴新版emWin的库文件和头文件到老工程即可,我们的V4,V5和V6例子是这样的。

另外在GUIConf.h文件里面记得加上宏定义
#define GUI_USE_ARGB         0

因为新版库有ARGB和ABGR两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粘贴新版emWin的库文件和头文件到老工程即可,我们的V4,V5和V6例子是这样的。

另外在GUIConf.h文件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