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使用 FreeRTOS + emWin 时,触摸屏如何实现啦 ?

楼主(2018-03-05):
请教下,使用 FreeRTOS + emWin 时,触摸屏如何实现啦 ?

貌似看历程使用使用的 任务来实现的,不知道这种实现方法好不好啊 ???

网友A:
看老大新版emWin教程移植章节即可,讲解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老大新版emWin教程移植章节即可,讲解很详细。

是这个 安富莱_STM32-V6开发板emWin教程(V2.0).pdf  版本的吗 ??

里面貌似有一个关于触摸屏的移植方法,但是使用的是裸机的方式,

不知道使用 FreeRTOS + emWin 是否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 安富莱_STM32-V6开发板emWin教程(V2.0).pdf  版本的吗 ??

里面貌似有一个关于触摸屏的移植 ...

要看移植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移植章节。

你好,具体是哪一章节啊 ???

网友(2018-04-12):
emwin以裸机形式在RTOS使用最为安全省事吧,那个手册里就有触屏驱动的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