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0] 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重要问题,RT1050跑emWin的色块刷分器能否刷到3亿点/每秒

楼主(2018-03-06):
刷色块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因为是2D图形引擎往SDRAM里面刷,同时LCD控制器也要定时将SDRAM显存数据刷到LCD显示屏,也是说这两个都要占用SDRAM的总线带宽。
所以可以很大程度的反应2D引擎,SDRAM和LCD控制的性能。

我们V6板子的F429BIT6+32位SDRAM,其中SDRAM是工作在84MHz。我们简单的换算,因为是32位SDRAM,而RT1052是16位SDRAM,但是时钟却是166MHz,所以两者简单抵消,直接比较主频即可。RT1052是600MHz,而我们的STM32F429是168MHz,所以600/168 = 3.5倍,简单点,怎么也得是2倍才对得起这个主频。由于我手头没有i.MX的板子,大家手头有的可以跑跑看看。ps:另外重要的一点是显存带宽,也是SDRAM的带宽对于图形性能的展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期待后期能够发布300脚的i.MX RT系列,搞个32位带宽SDRAM。

下面是F429的跑分,另外对于STM32F7和H7系列都是同一个LTDC控制器,所以性能提升有限,F7系列可以认为没有提升。大家有H7板子的可以跑分看看。
32位色,跑分8000万。

16位色,跑分1亿3千万左右

8位色跑分,2亿6千万。

楼主:
另外要区分FPS帧数和刷新率的关系,之前发的讨论帖: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89

网友A:
你这个刷色块是怎么刷法?逐点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刷色块是怎么刷法?逐点打点?

对于F429来说是DMA2D刷的,不需要用户去打点。

网友:
我明天测试下

网友B:
评估板有emwin的历程吗,没找到啊,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F429来说是DMA2D刷的,不需要用户去打点。

1050也有2D加速功能吧,不知道是不是类似的功能呢?

网友D:
166m sdram 16位色 打点接近3亿,如果程序是单纯只打点,应该可以达到3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6m sdram 16位色 打点接近3亿,如果程序是单纯只打点,应该可以达到3亿

底层还得优化,当前你发的这个是2.09亿。纯打点更慢,只能跑几百万。

emWin跑色块是通过底层的颜色填充函数实现的,也就是如果有2D引擎,需要用户通过2D引擎加速。没有就是纯打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50也有2D加速功能吧,不知道是不是类似的功能呢?

有2D加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评估板有emwin的历程吗,没找到啊,回头我也试试。

有,就在官方软包里面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就在官方软包里面呢。

LZ能够提供下官方emwin例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能够提供下官方emwin例程,谢谢!

在这里:

网友F(2019-06-17):
硬汉哥,这个V6的例程可以提供下吗?多少位色如何配置来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汉哥,这个V6的例程可以提供下吗?多少位色如何配置来的?谢谢!

论坛置顶帖V6网盘,RTX文件夹最后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论坛置顶帖V6网盘,RTX文件夹最后一个。

谢谢,我的刚试了下,16位色是1亿1千多万,32位色只有3000万,我的V6板有什么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我的刚试了下,16位色是1亿1千多万,32位色只有3000万,我的V6板有什么不一样吗

想知道为什么吗,将LTDC时钟降低一半就好了。

为什么要降低一半? LTDC要不断的读SDRAM刷,这个刷色块是DMA2D狂刷SDRAM处理的,两个共享搞SDRAM,SDRAM压力很大,所以你较低LTDC主频后,DMA2D就有更多的时间做色块刷新。

网友(2019-09-23):
官方的这个测试的demo叫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