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二代示波器中 的状态窗口 不需要敞口定时器?

楼主(2018-03-06):
eric2013
      看了你的 二代示波器代码, 没看到有窗口定时器,那他是如何更新数据的呢?

如:
/* 第7步:创建状态窗口*************************************************************/
  hDlgAmp = CreateAmplitudeDlg();
  hDlgStatus1 = CreateStatus1Dlg();
  hDlgStatus2 = CreateStatus2Dlg();
  hDlgScale = CreateScaleDlg();
  hDlgSysInfo = CreateSysInfoDlg();
这些敞口数据的更新

我用HAL库 改了一下  发现多缓冲不更新波形
不用多缓冲 波形会闪的很厉害

网友:
在对话框回调函数里面创建。方便管理。

楼主:
eric2013 :
    /*** ST Fonts ****/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AvantGarde16;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AvantGarde16B;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AvantGarde20;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AvantGarde20B;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AvantGarde24;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AvantGarde24B;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AvantGarde32;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AvantGarde32B;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LubalGraph16;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LubalGraph16B;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LubalGraph20;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LubalGraph20B;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LubalGraph24;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LubalGraph24B;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LubalGraph32;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LubalGraph32B;
这个插件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字体  或者 更大一点的比如 36  72等

如果有其他的插件 我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ic2013 :
    /*** ST Fonts ****/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AvantGarde16;

这个是ST搞的,需要其它效果,自己用FontCvt转换即可,前提是你电脑安装后你想要的字体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ST搞的,需要其它效果,自己用FontCvt转换即可,前提是你电脑安装后你想要的字体效果。

恩 好的 谢谢   在问一下 你用的是双图层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好的 谢谢   在问一下 你用的是双图层显示?

单图层,在教程里讨论各种方案的选择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图层,在教程里讨论各种方案的选择问题。

恩 谢谢eric2013
我在问一下 如果我不使用多缓冲  是不是WM_MULTIBUF_Enable(0); 或者屏蔽掉
还有
/* 绘制示波器方格 */
GUI_MULTIBUF_Begin();

GUI_MULTIBUF_End();
这两个也屏蔽掉就可以了呢

我屏蔽掉 发现波形就刷不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eric2013
我在问一下 如果我不使用多缓冲  是不是WM_MULTIBUF_Enable(0); 或者屏蔽掉
还有

1. 是的。
2. 屏蔽掉的确是无法显示,你的换方案实现了,这个方案是三缓冲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的。
2. 屏蔽掉的确是无法显示,你的换方案实现了,这个方案是三缓冲的方案。

eric2013 我明白了谢谢

如果使用内存设备呢即: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屏蔽掉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使用内存设备

那我画波形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eric2013 我明白了谢谢

如果使用内存设备呢即:

可以学习下V5板子的刷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