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OSEFILE问题

楼主(2018-03-06):
这几个值是怎么来的。

网友:
获取客户区函数

楼主:
那我是怎么知道客户起始位置,按理说我既是客户,但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初始化该值,是被这个函数WM_GetWindowRectEx(hWinTemp, &Rect); 封装了么,需要通过串口或内存查看他的值么?然后调整该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是怎么知道客户起始位置,按理说我既是客户,但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初始化该值,是被这个函数WM_GetWind ...

对,多多研究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