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我想问问有没有朋友知道FRAMEWIN_AddCloseButton关闭按钮的ID,想在关闭窗口时添加一些功能要怎么做呢?

楼主(2018-03-06):
如题。

网友A:
GUI_ID_CLOSE。
特别注意关闭按钮是属于FrameWin主窗口的控件,而不是客户区窗口的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ID_CLOSE。
特别注意关闭按钮是属于FrameWin主窗口的控件,而不是客户区窗口的控件。

那我要添加功能是应该在framewin的回调函数里处理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要添加功能是应该在framewin的回调函数里处理是吗?

要在主窗口的回调函数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主窗口的回调函数里面。

可以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