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互斥信号量的申请与释放在共用函数内部还是外部?

楼主(2018-03-06):
串口函数为UartTx(uint8_t *buf,uint16_t len).多任务使用一个互斥信号量调用它,那么互斥信号量的申请与释放是放在函数内部还是外部?

网友:
都可以,你提前创建好即可。

网友(2018-06-29):
从函数封装的角度来说,放在内部比较合理。使用者不用关心“互斥信号量”之类的细节,设计者保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