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的API可以在其他任务中调用吗?

楼主(2018-03-06):
例如:
void Gui_Task()
{
  xxx;
xx;
while(1)
{
GUI_Delay(10);
}
}

void  xx_Task()
{
xx;
xx;
  while(1)
{
   LISTVIEW_AddColumn( );
   vTaskDelay( 10 ); //
}

}

使用的是FreeRtos,实际测试用发现任务调度出现问题

网友:
没问题,使用emWin的多任务,会遇到很多神奇的问题,所以你需要你不断的优化完善的你的应用。